楼主(2017-08-11):
如图,485串口通信里面帧头,结束符,无转换变量,固定数据,长度,转换变量,这些是啥?

网友A:
好像翻译的走样了,中文无法理解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1、Slave address,地址,就是你要对应通讯的地址,例如本站地址01,从站是02,主站对从站通讯,那么就要申明地址02,指明是给02地址的数据,
    2、Function Code, 功能码,就是你要执行什么事情,例如提示中的03,在modbus rtu里面,03表示的是读数据,
    3、Byte count ,长度,在03功能码的情况下,指的是要读出数据的个数,例如1就是读1个数据,2就是读2个数据
    4、Register Value,寄存器,这个不太准,我就按我的经验来说,在MODbus协议里,如果这个是发送包,就表示查询目标的寄存器地址,例如这个值是01,就是表示查询目标从机开始的01地址的数据,查多少个由3长度觉得,如果是接收包,就是表示从机所返回的数据,
   5、ERROR CHECK,错误校验,也就CRC,这个不用管的,一般是设备自己算,
   6、帧头和结束符只要双方设备设置一样就好了
总的来说,这个帧的结构就是  地址+功能+长度+寄存器+CRC,这个一下也解释不清,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帖子,或者看看说明书也行,弄懂了就那么回事,其实就是设备直接说的话
现在回头看,讲得真详细
静水深流

网友C:
说穿了就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暗语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