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B放大器为什么只能设置成J3B

楼主(2017-08-11):
在MR Configurator2里J4B的放大器为什么只能设置成J3B,另外SON在哪里设置?用的QD75MH2的定位模块,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这个模块不支持J4,用QD77MS吧

网友B:
你用的QD75MH2,只能把J4降到J3来用。
让Y(N+1)导通,就是让所有SON导通,N表示模块起始IO

网友C:
你用的定位模块是QD75MH2,这个只支持J3B系列,所以在MR Configurator2只能把J4B的伺服配置成J3B兼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