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D77MS+MR-J4-B的伺服原点复位

楼主(2017-08-11):
三菱 QD77MS+MR-J4-B的伺服系统,想要做成“数据设定型”的原点复位方式,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哪位高人有做过!

网友A:
那就是相对原点吧。

网友B:
加电池绝对位置系统,不加电池不保存

楼主:
我见过几套设备,均是QD77MS+MR-J4-B,都是用的近点DOG回原点。为什么不用数据设定型”的原点复位方式?,至少传感器都要少用一箩筐

网友C:
数据设定型一般用在绝对值系统中,因它回原点方式比近点DOG稍微麻烦点,需要手动移动到原点位置,在执行原点回归。
采用数据设定型一般在原点位置做个标志,告知别人该位置就是原点位置。
执行原点回归之前,电机最少要转一圈,否则执行原点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