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用以太网口与MES系统的通讯求助

楼主(2017-08-11):
最近有个项目涉及到FX5U PLC用以太网与MES系统通讯,但小弟对以太网的通讯比较陌生,更别提用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了,用过三菱以太网通讯或者做过以太网与MES系统通讯的各位同行,能否说说具体方案以及实现方法,万分感激!

网友A:
做过很多PLC对接MES了,大多数是HTTP协议JSON格式方式实现的,提供几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609315
https://blog.csdn.net/IGT_DSER/article/details/130578020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0850321
相关资料手册:

网友B:
恰巧我现在正在用q系列的E71做mes,设置的话我只设置了ip和站号,其他的都是后台弄的,plc这一端不需要设置太多的东西

网友C(2018-03-07):
我是通过socket协议通讯的

网友D:
据说可以用SLMP协议通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E:
其实使用MX控件才是最简单的,PLC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插上网线,连接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通过socket协议通讯的
朋友,socket协议通讯的程序和相关设置能否分享下,感激不尽!

网友G:
我们在做的还加了MES模块,防止云服务器断开造成数据丢失和生产中断,通讯是用的MC协议,这个对软件开发比较好操作,PLC基本没什么设置的,IP地址和端口号,下面就是MES发东西给PLC,PLC根据MES发的东西进行分解了

网友H:
正在研究..............

网友I(2018-05-07):
做MES,MX控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J:
MES 模块现在便宜了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网友K:
通过socket协议通讯就可以或者用MX OPC三菱的

网友K:
发给你一个demo

网友L(2021-09-03):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哪儿哪都有你,想卖钱就直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哪儿哪都有你,想卖钱就直说!

哈哈哈,建议封锁他,论坛里还有一个,每次以太网通讯都会有他打广告,真是个讨厌

网友N:
MES系统是第三方来做的吧,添加一条SLMP协议UDP和TCP都行,指定端口号和MES系统IP,PLC的IP和MES的在同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