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如果外部输入X0需要触发中断,那么中断指针是否应该为I0?目前WORK3仿真外部中断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定时器中断是可以仿真执行的。是否还需要设置其他的标志位。

网友A:
这个功能应该不支持仿真的吧

网友B(2018-03-09):
引用楼主cumtjohn于2017-08-11 11:17发表的 关于FX5U外部输入中断问题 :
如果外部输入X0需要触发中断,那么中断指针是否应该为I0?目前WORK3仿真外部中断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定时器中断是可以仿真执行的。是否还需要设置其他的标志位。

楼主,GX WORK3可以仿真定时器中断吗?真的这样,我也下载个work3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