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要做个试验,如何写一个测试两点间时间的程序?

楼主(2017-08-11):
具体要求:我要做个试验,要求A点接通时开始计时,B点接通时停止计时。把计时器的当前值读取出来,并复位此计时器。要求计时精度1ms.主要是精度要求较高。谢谢!

网友A:
很難,且意義不大。
PLC的掃瞄時間基本上在200~400ms。

楼主:
用外部中断指令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外部中断指令可以吗?
你在这里问基本没什么用,要自己写程序测试一下行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外部中断指令可以吗?
1ms 中断一次?

网友C:
你说的是一毫秒的精度吧,用中断试试

网友D:
你这个小程序扫描时间也就零点几毫秒而已 PLC内部的1ms时间继电器好像是不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的 不过用它触点控制的内部信号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的 误差肯定是有的

网友E:
三菱FX3U的最小计时单位是1MS(T256~T511),你可以用这几个计时器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