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MT6103IP替换TK6100I触摸屏

楼主(2017-08-11):
TK6100I的触摸屏现在已经停产,用MT6103IP替代。EB8000软件找 不到MT6103IP机型,不能将程序下载入MT6103IP。在网上下载一个软件。打开原程序显示找不到图库。下载入mtl6103ip东西全没有。各位大侠。这是上面问题。有没有那个版本有TK6100I,又有MT6103IP的软件。谢谢

网友A:
手里的XOB文件反编译一下,把两个库文件复制过去即可,我现在就在修改这样的工程。
我试了下不行,显示此XOB档案已被保护且无法反编译。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我试了下不行,显示此XOB档案已被保护且无法反编译。

网友C:
这位老铁,这款得用EBPR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