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TSX系列PLC 链接问题

楼主(2017-08-11):
描述:这个PLC
描述:链接不上的电脑 系统新安装的
描述:能链接的电脑,链接成功的画面
一个电脑能链接 一个电脑链接不上 熟识施耐德的大神们能知道一下吗

楼主:
同样的PLC 同样的电缆 系统不一样 一个是XP SP2的 一个是XP SP3的 可以链接的是XP SP2的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com口 什么的都设置对应的了

网友A:
有一台能链接就可以了。你这编程电脑不是施耐德原装的吧??
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