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昨天在维护机台是,有一个继电器一直发出启动信号,求助一下应该怎么判断??在线体当中使用继电器的意义是什么啊?我感觉直接PLC来驱动机台也可以运行的过去,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防止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去看看电气类的书了。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的电流是多大?功率多大?触发的频率是多少?低压控制高压?先以设计者的思路来考虑。这样设计后期维护等。

相对于PLC继电器输出,经中间继电器扩容之后,再直接接负载,或者再经过接触器控制负载,采取哪种方式,正如楼上所说,要看你控制的负载的特性的。哪怕就是一个3W的电磁阀,如果动作频繁也要经中间继电器扩容之后再来控制,因为这样安全很多,哪怕中间继电器触点烧坏,更换也很方便,不要拆PLC更换输出继电器!
  • 下载积分:+2(无言3210) 真诚感谢!

网友D:
    一般一个PLC晶体管的最大是500mA  继电器的好像是2A  做自动化这块 细节和基础真的很重要  越到后面你越会有深的体会
  • 下载积分:+2(无言3210)

网友E:
    最好在继电器的控制端接一个二极管IN4007比较稳定一点。
    QQ:611369538

网友F:
    要求不高就加个固态继电器,价格也不贵

网友G:
    PLC驱动的功率是有限的
    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