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力回原

楼主(2017-08-11):
一台台达A2的伺服马达,PLC是三菱的。我要用伺服的扭力信号回原,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做?伺服要用什么模式?

网友A:
用扭矩模式啊。。。。。
QQ:611369538

网友B(2017-09-21):
选择PR模式

网友C:
選PR模式設定你要參數如回原點方式速度就可進行啟動
然後檢查驅動器原點是否完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