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威纶输入四个数找出最大的数

楼主(2017-08-11):
威纶输入四个数字自动找出最大数宏指令实例,无聊的时候写的
描述:威纶宏指令实例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改了一下,楼主的代码比较长,现在比较四个,要是比较400个,那代码就很长很长了,比较用个循环就可以了,比较一万个,代码还是这么长,不过对地址有要求
威纶实例(改).rar
静水深流

网友B:
楼上的高手

楼主:
2楼的确厉害,我又学了一手,2楼把地址给我改过了,我又加了几组数
描述:数值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的确厉害,我又学了一手,2楼把地址给我改过了,我又加了几组数
最后那个不用到14的时候清零,系统会自己清零的,你这个直接变循环数也不是很好,假设在这个循环内做多个引用到这个循环数的运算就可能会影响到别的,给个建议你改看看:可以再声明一个数,然后这个数的起始可以在循环前先赋要比较地址的首地址,然后在循环内累加这个数,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