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使用PT100的三线温度传感器接4-20ma 变送器,信号接入AD2的CH1,使用F0 MV  WX21  DT100 ,得出DT100显示1820左右,现在室温大概30度。这个怎么换算呢?搞不懂,请大师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变送器应该还有个温度范围吧?即最低温度为4MA,最高温度为20MA,对应于模拟量输入显示的数值。比如假设20MA显示4000,4MA显示800.变送器范围为0-100度,则800对应0度,4000对应100度,差值3200/100=32即是每度的变化值。(1820-800)/32=31.875(度),当然这是0-100度变送器的算法。假设为-50-  +150度变送器,则-50对应800,+150对应4000,温差200度,差值3200/200=16为每度的变化值。(1820-800)/16=63.75。再减去低值-50度,最后温度值为13.75度。其他的基本也这么算。
抛砖引玉,这只是我常用的PLC是这么算的。最好看说明书。
  • 下载积分:+1(luelyzeng)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受教了!

网友B:
    首先你要清楚感温器的量程,才能换算成上限下限,再除以一个平均度就可以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