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液压压力传感器好坏如何检测?

楼主(2017-08-12):
液压系统的系统压力检测传感器输出信号进PLC模拟卡,由于雷击造成压力传感器故障,影响到所有PLC的输出端口(无输出),后来是用排除法确定是压力传感器故障,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检测出压力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说在拆除压力传感器的状态下,PLC输出输入都正常了,还有必要试这个传感器吗?肯定电路板击穿了!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不是正常的,施加压力和释放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是否跟着变化!

网友C:
主要是看压力有变化时输出值是否有变化就可以判断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