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本人菜鸟一名想学触摸屏没方向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建议买个旧屏,边看操作手册边实践!个人感觉海泰克的特别适合新人上手,新的也就千把块钱,如PWS6600S之类的,最好有PLC,如三菱,再就是有一台有RS232接口的电脑,这样实践时可以用RS232接屏,另一个用USB接PLC,方便很多,不用将编程线拔来拔去,因为有很多编程线在安装两个USB时出错!在电脑上说不清楚,还是等楼主学上手就知道了!!

网友B:
买威伦通触摸屏,新屏300元左右,软件好下载。

网友C:
学习 实践出真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 实践出真知

长流不息

网友E:
聆听经验之谈!
尽力而为

网友F:
买个威纶的吧,七寸的才五百左右,还有视频教学。
QQ:611369538

网友G(2017-09-14):
引用 网友F:
买个威纶的吧,七寸的才五百左右,还有视频教学。

现在威纶通牛了,哪都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