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怎样把设备PLC故障发给手机,或者手机可以监控程序,谢谢!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GPRS DTU 某宝上面一大堆,这个一定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B:
很简单的外加器件-短信发送装置,预置号码不同厂家数量不一样,需要配SIM卡,复杂点在PLC程序里设置发送代码语句,简单点就直接用专用软件连接PC和发送卡,在发送器预置需要发送的短语,对应的相关手机号码,用PLC软元件开关量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外加器件-短信发送装置,预置号码不同厂家数量不一样,需要配SIM卡,复杂点在PLC程序里设置发送代码语句,简单点就直接用专用软件连接PC和发送卡,在发送器预置需要发送的短语,对应的相关手机号码,用PLC软元件开关量触发。

其实这样做也是然并卵。。。。。。。。。
QQ:611369538

楼主:
好!试试看

网友D:
N年前做过实物试验!感觉不好使。
注要原因是PLC无法发送中文,只能发送E文跟字母。而手机回复至PLC则显示为乱码。
据说需要一带中文字库的PLC才可以。N年后的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更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2017-10-20):
之前做过,手机通报信息延误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