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遇到这个sanyodenki PDC1300,这个是三洋PLC?运动控制器?伺服控制器?找不到编程软件或设置软件,哪位指点下,             这个PDC1300里面编有脉冲,速度,计数等.     系统是这样:按钮和数字开关及继电器--->PDC1300--->PY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
没有PLC,PDC1300和PY伺服驱动器都没面板,但PY伺服驱动器有软件可以接PC

楼主:
哪位大大有这种编程软件或设置软件官网没找到http://www.sanyodenki.co.jp/
官网就找到这些,编程软件或设置软件找不到

网友A:
没用的老古董,只能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老古董,只能改造了!

没有坏,只是想接上电脑调下速度和长度

网友B:
你试一下用松下的FPWIN GR试一下吧
  • 下载积分:+2(xh8888) 反复试了,通讯不上,显 ..
  •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用松下的FPWIN GR试一下吧

    用松下的?这个是sanyodenki
    那去下个FPWIN GR测试下再来反馈

楼主:
    松下官网下了Control FPWIN GR 初始版(中文版)fpwin_gr_salesv294c
    反复试了,不能PLC上载
    通讯不上,显示无法与PLC连接

网友C:
    山洋电气的用松下的软件试,这个逻辑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老古董,只能改造了!

    没有坏,就是想用软件调下速度和长度,有三十多个在用.
    这个PDC1300里面编有脉冲,速度,计数等.   系统是这样:按钮和数字开关及继电器--->PDC1300--->PY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
    没有PLC,PDC1300和PY伺服驱动器都没面板,但PY伺服驱动器有软件可以接P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PY伺服驱动器有软件可以接PC

    是PDC1300控制器没找到软件,PY伺服驱动器的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