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学结构化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7-08-12):
初学结构化编程的主体程序中,那种ZST 指令貌似不能用?只有线圈输出么?而且常见的触点也是灰色的,刚用结构的,不大熟悉。

网友A:
zrst是函数,直接拖入或是键盘输入即可,你是怎么画出那样的?

楼主:
哪里可以拖啊 ,左上角的常开常闭触点都是灰色的,点了没用。。。

网友A:
在部件选择里面拖,

网友B:
难道你们两个用的不是同一个软件?????
QQ:611369538

网友C:
我写的R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