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关于台达文本

楼主(2017-08-12):
请问台达文本TP04G-BL-CU怎么上传程序,我买了一根台达文本线USB-DVPACAB530用电脑连接文本,文本无电源。我看文本上有个mini USB口,是不是线买错了,应该买什么型号的下载线。求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你这个文本屏,我们都是用触摸屏,触摸屏是串口和USB都可以上传下载程式,USB方便快捷!

网友B:
台达一体屏可以上传,如果没有设置上载密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