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现在使用AD模块分别测得电压电流存放到寄存器D100,D101里
如何编程计算出用电量。
是采用积分的公式吗,怎么编

网友A:
不会那么高级的,可以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我提供一个思路给你吧:首先,用电量=电流*电压*时间,你只要将D100乘以D101再乘以一个时间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啊,但是记得单位的变换也就是说最后再除以一个数值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C:
用AD模块测电量?AD模块输入电压一般最高10V,电流ma级,测这个电量做什么,不太懂。
测量电量一般是用通过互感器连到测量电表等仪表进行测量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电流*电压*时间在通过虑波积分,这里积分时间怎么确定是个关键。

网友E:
这个用PLC来做有点难道,因为电能的测定不只是电流和电压,还有功率因数,且是随时在变化的,如果用PLC来做,哪怕做出来,也不准的,松下就有这样的仪表,他们也特别指出,只能做为辅助电能显示!

网友F:
用带通讯的电能表吧,西门子的1200PLC好像有电能计量模块,没用过,自己查一下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一个思路给你吧:首先,用电量=电流*电压*时间,你只要将D100乘以D101再乘以一个时间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啊,但是记得单位的变换也就是说最后再除以一个数值就可以了。

这个我知道,但是电流电压是随时变化的,所以这个时间没办法直接乘,我现在的思路是每固定一个短时间(比如1秒)计算出一个电量,再把所有的电量值进行一个累加。但存在的困难是,如何把这么多的电量值累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PLC来做有点难道,因为电能的测定不只是电流和电压,还有功率因数,且是随时在变化的,如果用PLC来做,哪怕做出来,也不准的,松下就有这样的仪表,他们也特别指出,只能做为辅助电能显示!

我们需要得到的电量值也不需要特别准确,我现在的思路是每固定一个短时间(比如1秒)计算出一个电量,再把所有的电量值进行一个累加。但存在的困难是,如何把这么多的电量值累加起来。

网友G:
做得出來~~~都靠轉換器的精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引用楼主z62678667于2017-08-12 16:30发表的 如何用PLC计算用电量 :
现在使用AD模块分别测得电压电流存放到寄存器D100,D101里
如何编程计算出用电量。
是采用积分的公式吗,怎么编

1.如上述用儀表才是正確。

2.如硬要計算:
电压放到寄存器D100
电流放到寄存器D101

三菱Q 基本如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如上述用儀表才是正確。

2.如硬要計算:

还要乘以一个系数吧,模拟量又不是实际值。也只能算出个大概,估计误差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