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最近在研究伺服,发现问题 想请教下,网上有说明,但还是有点没明白! 编码器有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
我想问下 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最好是通俗易懂的语言!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我现在的位置:
绝对值: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二路劲力酒店1楼中餐厅。
增量值:你向前走2850米。

网友B:
绝对式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对应一个确定的数字码,因此它的示值只与测量的起始和终止位置有关,而与测量的中间过程无关。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网友C:
绝对值式就是现在点与原点的距离值,增量式就是现在点与上一个点(不一定是原点)的距离值。
QQ:611369538

网友D:
断电后还能记住位置的就是绝对值编码器。
记不住位置,上电后就是零位置的就是增量式编码器。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增量式编码器旋转时输出的是方向及脉冲信号;绝对式编码器旋转时输出的是格雷码数据(一般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一起组成)每一个位置的数字都不同。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