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接了一条自动拉,控制两轴伺服马达,两个变频器+三相电机,其它都是一些继电器,电磁阀什么的,我现在是FX3U-128MT+16EX*3+16EYT*3,但是点数还是不够,我是想走N:N通讯,但是有的朋友又和我说还是换Q系列的算了,想用什么模块就直接加到基板上,我现在是拿不定主意,大家伙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QQ:611369538

楼主:
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谢谢了
QQ:611369538

网友A:
用L就行了,硬件成本估计差不多,调试成本比FX要低
个人感觉用F系列的比Q系列的成本要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Q,感觉会高大上,价格也上去了。卖个好价钱。端子排选好一些的,不要用扁的排线。走线不好走,也难看。

在扁线上受过伤,所以也不建议楼主这么干,的确也真不美观!工艺太差,会影响价钱的!!还是上Q系列的吧!!!
嗯,有时接线工艺也有影响。

网友D:
Q系列,用CCLINK,方便接线。就是价格有点高。
是的,价格比F系列差不多高了一半

网友E:
FX3U加远程IO可以拓展到384点,远程IO就是CCLINK,FX5U加远程IO可以拓展到512点。
这样还不如走N:N通讯还能扩展更多啊

网友F:
加个CCLINK模块 就够用国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最后老板出于成本考虑,还是用F系列走N:N通讯。。。。。。
QQ:611369538

网友G:
楼主的开关电源2个是并联供电的?
当然不是啦,只是共地

网友H:
果断上q的啊
老板不支持。。。。

网友I:
Q方便啊
老板不支持啊

网友J:
你现在都用FX了。我建议还是并行链接通信NN。你说的工艺和所带轴数 个人感觉用Q好浪费
是的

楼主:
最后还是老板出于成本考虑用了F系列的
QQ:611369538

网友K:
Q00的便宜的要死
的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