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fx5u与威纶tk6070通信怎么连接与设置?

楼主(2017-08-13):
各位师傅,fx5u与威纶tk6070通信怎么连接与设置?

网友A:
1。给5U加一个422模块
2。把通讯线的圆头那端剪掉自己接线到5U上
设置就是普通的设置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B:
5U自带的485口可以用,或者干脆买个TK8070,价格也不贵带网口

网友C:
论坛上有,查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楼主:
5U是自带485通信接口的。

楼主:
具体方法见链接,他这里屏幕设置里选的COM1是不对的,应该是COM2就可以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dc71f6e40b4e767f5bcfce2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