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松下伺服带动玻璃圆盘,玻璃圆盘旁边有四个相机,一个OK吹气阀,一个NG吹气阀。震动盘与平震上料,产品到玻璃圆盘上有个来料感应光电开关,用的是OMRON CP1H PLC 怎样控制可以知道产品到达相机的位置。 哪位大师知道控制原理讲解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有兩種方式脈衝完程位元和CP1H.結構方塊可提供使用
能不能讲述的详细的,我现在是玻璃转盘一直旋转,玻璃转盘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就是想怎样控制产品能每次都四个相机的位置。感谢多多指教

楼主:
能够讲述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有设备的图片吗  上传一下越多越好最好带点文字标识发给我们看看也可以私发给我  我帮你看看邮箱779218976@qq.com
我现在是玻璃转盘一直旋转,玻璃转盘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就是想怎样控制产品能每次都能准确在四个相机的位置拍照

网友C:
位移指令就可以帮你实现此功能,做过此方案的飘过~~~
现在是玻璃转盘一直在旋转,后面的产品一个接一个的,程序怎样写才能对应产品到了相机位置。
QQ:61136953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位移指令就可以帮你实现此功能,做过此方案的飘过~~~

大神啊,那都有你佩服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一直旋转?你料怎么上去的?要是一直旋转得每个位置加检测吧
就是一直旋转的,现在就是要控制产品来料位置到4个相机的角度位置

网友F:
图片没有,简图也没有。谁能想出吹气阀的位置,或者4个相机的位置。。。

网友C:
以前做过就是检测螺帽和螺纹的,这个还真的是用位移指令就可以实现。
能不能在指点下。相机的拍照位置是不是产品感应到时记录马达的当前值然后加上相机的角度位置就是相机拍照的位置呀
QQ:611369538

网友E:
堆栈吧,先入先出,每感应到一次料就将当前位置和算好角度的位置存入对应的堆栈,再拿当前位置对比对应的堆栈数据来触发CCD或吹气
马达的当前值需不需要用高速计数器,还是直接读取当前值就好了

网友G:
不知道贵公司设计是什么样的,但是一般用到转盘多工位的话,都会用到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