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解台达PLC与台达伺服通讯速度控制

楼主(2017-08-13):
台达PLC与台达伺服通讯速度控制,启动的时候电机抖动一下,然后plc读出的侦测扭矩显示过大,有时几百,有时上万,是不是哪个参数设的不对,求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程序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B:
伺服控制器的设置没有正确,你看一下那个手册
QQ:611369538

网友C:
你可以试试 加速时间设长一点

网友D:
刚性与加减速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