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7-08-13):
小弟请教各位大师,附件是西门子S7-200的程序,之前和步科触摸屏通讯,现在屏不能用了换了个威纶TK6100i的屏,有个数值显示,我做了威纶屏然后数值显示元件选16位的,然后读取vw36,通讯后数值显示一直是0,不管怎么给数值都是0,之前步科屏就是十进制无符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

网友A:
q4.3什么状态?沒接通vw36当然是0

楼主:
这个是变频启动,已经闭合了,这个程序用16位的是不是显示不出来?之前步科屏是10进制

网友B:
程序在线监控看看VW36数值有没有,有的话触摸屏没显示,那就是触摸屏显示没设置好。还有地址有没有对应住。
谢谢,照你说的方法找到问题了,有一个数值输入到PLC PLC没有赋值 也谢谢各位

网友C:
可设置几个对比,有符号,无符号,单字,双字。地址全是VW36。哪个显示就用哪个。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