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PLSF  D100 Y0 Y2写不进PLC PLSF D100 Y0就可以,PLC是XC3 PLC版本是V3.3 ,下载时提示错误,PLC版本不支持该指令(无直接函数入口地址)
我想用PLSF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网友A:
还是分开用两个命令吧,一个方向,一个脉冲
QQ:611369538

网友B:
一棵树上别吊死

网友A:
你都没有弄明白PLSF这条命令的意思,你还是多看看手册吧!不要把这个指令和位置控制指令弄混了
QQ:61136953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弄明白PLSF这条命令的意思,你还是多看看手册吧!不要把这个指令和位置控制指令弄混了
,学习了,大神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弄明白PLSF这条命令的意思,你还是多看看手册吧!不要把这个指令和位置控制指令弄混了

你好,手册是这样说的,PLSF是可变频脉冲输出具备四种控制模式,其中一条是可变频连续脉冲(加方向)输出,硬件要求V3.3以上,软件要求V3.3C及以上,指令形式,[ PLSF   S   D1   D2 ],S是指定频率的数值或软元件地址的编号,D1是指定脉冲输出端口编号,D2指定脉冲方向输出端口编号,求大师指导,

网友D:
关键在于“变频脉冲输出”你没理解到位。你将变频的位子让给了脉冲输出,脉冲输出的位子有给了方向控制。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错了我需要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变频脉冲输出”你没理解到位。你将变频的位子让给了脉冲输出,脉冲输出的位子有给了方向控制。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错了我需要继续学习

你好,问题已解决是厂家指令版本问题,指令手册2014版的可变频脉冲输出PLSF是有四种控制模式而2017版的只有一种控制模式  [PLSF   S   D1 ]  所以会出现下载时提示错误,如果是想伺服电机手动正反转可以用可变频率单段脉冲输出指令PTF   [ PTF  S1  D1  D2 ]  S1是脉冲频率软元件地址,D1是指定脉冲输出端口编号 ,D2指定脉冲方向输出端口编号.

网友E:
小厂的东西就是坑多,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支持国产,希望越来越好。

网友F(2021-08-03):
不怪客户,都是自己把自己作死,同一个指令好几个模子

网友G:
你用DDRVI 或DDRVA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指令不香吗?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