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个程序问题,望前辈们不吝指导下!

楼主(2017-08-14):
有两个光电开关和一个电磁阀输出,要求是这样的
1, 当产品运行到1#光电开关的时候,1#光电开关有信号,且2#光电开关也有信号;但是此时电磁阀不动作不允许有信号输出;
直至1#光电开关信号消失(此时2#光电开关信号也消失)才允许电磁阀动作;
2,当2#光电开关有信号(1#光电开关无信号)的时候电磁阀有信号允许输出;
在这里向前辈们求助下,希望能给个提示,若是能编好程序上传下那是甚好!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说的太模糊,1#2#什么情况下一个有信号,什么情况下两个有信号,什么情况下两个没信号》》》》》》

网友B:
你所描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1.1,2光电同时有信号,则电磁阀没有动作
2.1光电没有信号,2光电有信号,则电磁阀动作
是的

QQ:1121930977

网友B:
那你就按照我说的流程,自己尝试着编程
电磁阀动作的调整,涉及到阀得电的时间,同时还和气动有关系;应该和节流阀一起配合使用
方便留个QQ吗

QQ:1121930977

楼主:
请前辈们指点下,是否正确?

网友C:
编程软件里有复位优先,和置位优先(Q,M输出
)。可实验一下,

网友D:
楼主你没讲清楚那,最好画一个图!
直至1#光电开关信号消失(此时2#光电开关信号也消失)才允许电磁阀动作;
2,当2#光电开关有信号(1#光电开关无信号)的时候电磁阀有信号允许输出;
这两句不是感觉有点矛盾吗?

网友E:
编程不光是别人怎么弄,你要自己先弄清楚,但是看不懂你说的

网友F:
纯逻辑控制控制,控制关系明白就容易就实现了,多着磨就会了。

网友G:
这样应该可以
I0.0-------光电1
I0.1-------光电2
Q0.0------输出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