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描述:诊断错误
描述:LED 灯情况
描述:IP设置情况
FX3U-ENET-L 上位机 TCP MC 协议报错
手册上的例子
           TcpClient tc = new TcpClient();
            tc.Connect("172.16.3.113", 9999);
            String TxCommand = "01ff000a4420000000000500";
            byte[] buf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Bytes(TxCommand);
            tc.GetStream().Write(buf, 0, buf.Length);
            byte[] InBuff = new byte[1024];
            while (tc.GetStream().DataAvailable)
            {
                tc.GetStream().Read(InBuff, 0, InBuff.Length);
                String RxRespons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InBuff);
            }
            tc.Close();
写入就ERR  LED 红色
ERR end code 0050 sub Header 0030

网友A:
如果你是一台上位机和FX3U-ENET-L请注意图片中最后一行站号与上一行不一至。
如是只是一台上位机用MC协议与FX3U-ENET-L可以将图二中的第一条协议关掉试试,或者把第二条打开,因发送接收数据是成对使用的

楼主:
问题找到谢谢各位,用ascii码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