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只知道成对打开方式的话,连接的外部设备最多是八台。

有没有另外一种设置让连接的外部设备能够再更多一点?

网友A:
这是三菱厂家规定死的,一个以太网模块最多可以接16个,如果是双向的话,最多是8个,想接更多可以多用几个以太网模块做,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菱厂家规定死的,一个以太网模块最多可以接16个,如果是双向的话,最多是8个,想接更多可以多用几个以太网模块做,如图

我看到人家好像可以同时连接好多台设备在上面,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B:
基恩士的多好,直接就16个设备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