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QD77或QD75,我可以直接用智能软元件作为输入输出参数吗?

楼主(2017-08-14):
大神们,控制QD77或QD75,我可以直接用智能软元件作为输入输出参数吗?比如Md30~Md31对应Un\G816.0~Un\G817.10,在程序块内部定义为32个Bit的数组,根据地址表写程序,然后块的管脚上填写Un\G816,Un\G817,可否?另外Un的n是不是轴号?希望大家不要看帖不回帖。我在十几年前用过FX系列,现在重新做三菱的Q系列的PLC程序,大家多指导啊!

网友A:
UN是轴首地址G是BUFFER地址

楼主:
n就是模块安装的地址?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可以,如LD SM400 DMOV U0\G800 D0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2017-11-26):
其实Un\G**** ,可以跟其他的寄存器一样的功能使用,n代表的是你配置模块使用的IO的高位编号,打个比方你轴配置第二个模块IO从20开始,就是U2,如果io从30开始就是U3,n只跟配置IO有关,跟模块位置无关。G就是模块的缓冲区地址,也就是buffer。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