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送料机的信捷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7-08-14):
这台触屏坏了,是信捷TH765-N程序下不来,配Fx的PLc。求高手帮忙。

网友A:
重新写个程序 ,你们在哪里

网友B:
换屏吧,我有配套程序

网友C:
你好,屏现在还能用?能用读下PLC变量记下,再重新写触摸屏画面程序就装简单了。你公司在哪?请联系我1350342501,谢谢!

网友D:
遇到过类似的。寄回信捷公司修就可以了解,程序一般都可以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