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盘上的气缸处理

楼主(2017-08-14):
各位大神,能否给一个思路
转盘是普通电机,利用分割器转10个工位,每个工位上装一个气缸,每次都会有两个工位 一个上料一个下料,气缸要松开,其他气缸保持关闭。现在问题是:每次启动时,怎么样才能确定是上下料的气缸;以后每转一个工位,又怎么样才能控制工位到上下料位置时气缸之间的开关转换。

网友A:
对应工位停止位置,装一个接近开关(或光电传感器),转到这一位置时发信号,控制气缸开闭;对应上料、下料气缸位置,各安装一个接近开关或传感器,对应的传感器发信号就是相应的那个气缸,比如对应上料气缸位置的那一个发信号,那就是上料气缸了。总计3个。

网友B:
左移指令或右移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每次开机都将当前工位设定为一号工位,然后开位移指令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D:
转盘转一次 相应的动作信号移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