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MP2200,PLC上的程序可以读出吗?

楼主(2017-08-14):
没搞过这个PLC,在没加密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完整 读出来,有使用过的大神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下一个编程软件,通讯连接线就可以

网友C:
可以,我读过,也写过

网友D:
用编程软件MPE720就可以下载里面的程序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我这里也有这个PLC,台湾电阻焊上的,下了个软件,全英文的,没敢搞,哪位有中文软件吗?

网友D:
MPE720目前没有中文版,只有日文和英文版。
估计再过两个月中文版会正式发行,现在在测试。
daiz@yaskawa.com.cn

网友F:
安川的这个运动控制器和三菱的运动控制器相比如何

网友D:
面向运动控制的,轴数越多,性价比比三菱就越高,
且所有的PLC功能都具备
daiz@yaskawa.com.cn

网友F:
谢谢戴先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