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让S7-200SMART同时与组态王和编程软件通信?

楼主(2017-08-14):
如何让S7-200SMART通过交换机同时与组态王和编程软件通信?
通信协议:TCP/IP
网上有朋友说是端口被占用了所以不能同时通信,请问各位大哥如何解决?

网友A:
用高级语言编程的话可以实现,附件中有VB.net和C#的代码:
WinTcpS7_Smart V18.rar
可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楼主:
看过了 高级语言编不了啊 小弟能力有限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个。dll

网友B(2017-10-31):
是不是可以添加一个485口进行通讯,把地址改一下。

网友C(2017-12-29):
朋友 你看组态王驱动有连接属性吗?如果有可以更改OP连接或者别的连接,因为S7-200网口只支持一个PG连接,’很多国产软件驱动都是占用PG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