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台达PLC+F2AD 与超声波的问题

楼主(2017-08-14):
台达EH3系列PLC+F2AD模块控制倍加福UC4000-30GH-IUR2-U15超声波传感器,传回的数据与实际距离不符??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有木有大神知道超声波模拟量与数字量怎么转换的??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A:
你先确认你的超声波输出是0-10V 还是4-20MA 再确认台达的2AD BD板 能不能接收给过来的信号 还有就是软件上是不是要配置和设置2AD BD板 祝好运
因为有的BD板是不能接收4-20MA信号的 如信捷 台达和信捷好像差不多的,连下载线都 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