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各位,在西门子里如果定义
A : DWORD;
B AT A : ARRAY[0..31] OF BOOL;
这样程序里就可将双字转换32个BIT位的数组,按照下标做循环和按位控制。请问三菱里这样的指令是什么呢?

网友A:
dmov d0 k8m0

楼主:
回一楼。该指令是将双字D0移动到以M0~M31里。但是如果该块需要反复调用,就不能使用固定地址,地址要动态。
现在是输入数据ModuleStatus 是一个double word格式,转换到32个bit的数组或32bit的结构都提示错误; 但是DMOV的参数不是ANY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