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最近玩了下松下XH系f列的PLC,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能否把整个PLC项目的内部存储器DT 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或者是保存在PLC程序里面,是因为从一台设备复制到另一台设备的时候不用重复输入一些参数,大家请指教,谢谢指点!
好好赚钱

网友A:
松下编程软件中有数据编辑器,可以把DT区数据上载到电脑,也可下载到PLC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编程软件中有数据编辑器,可以把DT区数据上载到电脑,也可下载到PLC

刚才发现,我用的是GR7呀,GR2才有这个功能呀
好好赚钱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04307]

已发现此神器,还是谢谢你!
好好赚钱
玩转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发现此神器,还是谢谢你!

你好!是不是只有GR才有这个功能啊?
GR7好像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不是只有GR才有这个功能啊?
GR7好像没有这个?

要另外安装一个FP data7 小软件,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