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想学自动检测系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8-15):
求助,本人想学自动检测系统!求大神指教
本人,想自学通过工业相机拍摄产品,然后电脑分析,然后告诉PLC这个产品是不是正品。求大神指点方向有没有什么资料或书籍可以学习的。

网友A:
只能大体说一个方向和过程:根据你用的品牌型号系列,看对应手册学习,在电脑上安装软件练习。
或者直接参加这类官方品牌组织的技术培训。

网友B:
工业相机我见过的有2种。
1.不需要接电脑,需要PLC,它自己能分析比较ok品和ng品的。只要你设定好就行了。它判定后给PLC ok或者ng信号,那个显示器只是给你看的。连接电脑是参数设定用的。
2.连接电脑的,电脑上用软件设定各种参数,包括图像参数。控制部分也是PCB基板的。

网友C:
现在基恩士和OMRON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硬件。简单的设置就能达到你要的结果。我们就只直接用欧姆龙 很方便,使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