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请问FX5U的停电保持M、停电保持D、累计计数器C是哪里到哪里?

FX5U的手册上好像没有介绍?
我是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答~

因为软件中的PLC参数设定中已经明确,你让别人怎么来答?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遇上方知有) 用英文版,厉害啊

网友B:
    这些你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C:
    FX5U继电器M没有停电保持,改成L了

网友D:
    L是锁存,M也可以设置锁存的
  • 下载积分:+1(江丕達) 謝謝,很簡潔明瞭的圖文 ..
  • 下载积分:+1(自有的蚂蚁)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遇上方知有) 真是好人!
  •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E:
    本人已在研究FX5U的

网友F:
    参考L或者Q系列使用,个别地方超越前面的。也可以兼容一般的FX3U程序,通信方面还没有试过。以太网和触摸屏通信倒是很爽。尤其是对付1屏多机。

网友G(2021-09-07):
    請問鎖存1跟存2有什麼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