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20切换不到NET模式

楼主(2017-08-15):
变频器D720切换不到NET模式,只能在PU和EXT之间来回切换,PR79已经设置成6了,也断重启了,PR340也没有改默认为0,这种情况有人遇到过吗。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把PR340改成1,这样上电的时候变频器就是NET模式了,但是再按PU/EXT又只能在PU和EXT之间切换了。

网友A:
你得把与PC或PLC的通讯建立起来才能切换到NET

楼主:
我走的MODBUS就一条发送指令,怎么算是建立起来。重启切换到NET模式之后是通的,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与PC或PLC的通讯建立起来才能切换到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