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器哦

楼主(2017-08-15):
有没有温控器推荐一款。以前用过台达的DET10温控器,一个温控器最多可以拖16路热电偶;新的客户档次逼格有点高(基恩士、菲尼克斯级别),想找欧姆龙的同类产品没找到,能不能推荐一款合适的。谢谢

网友A:
你懂技术,你就得引导客户,既然客户逼格高,那就一拖一,你说这样控制更加稳定!反正也不在乎钱!
QQ:569456723

网友B:
32路的温控器有,淘宝网
有认证么

网友C:
欧陆表示鸭梨不大

网友D:
据我所知,DTE10最多是8路,想拉高逼格建议使用欧陆的,需要代理商请联系我 wechat 15962534995

楼主:
欧陆不是做直流调速器牛逼的么
引用 网友C:
欧陆表示鸭梨不大

楼主:
你没用过台达的DET10模块?
引用 网友E:
RKC 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