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怎样将2#1,每次循环左移一位,变成2#10、2#100、2#1000、 2#10000....是什么指令?

网友A:
沒有。

要自己寫。

网友B:
引用楼主daniel4587于2017-08-15 17:47发表的 怎样将2#1,每次循环左移一位 :
怎样将2#1,每次循环左移一位,变成2#10、2#100、2#1000、 2#10000....是什么指令?

你每个循环乘以2不就完了么,当然,你需要考虑数据溢出的问题。

Good Luck~

网友C:
2楼的方法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每个循环乘以2不就完了么,当然,你需要考虑数据溢出的问题。

Good Luck~

一般都是将乘法改为移位,将移位改为乘法,小型PLC怎么吃得消。
向左移一位,再进行逻辑运算,将不需要的位置0即可。

网友E:
用SFL左移指令不就可以实现16位的移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