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描述:系统总图
描述:PLC侧接线图
描述:温控表侧接线图
描述:PLC通信参数设定
描述:读取上来的参数值
1.欧姆龙新款仪表 E5CC与三菱PLC 可以进行无程序通信,可是实时采集仪表过程值,或者经过PLC设定温控参数

网友A:
有参考价值,谢谢大侠

网友B:
PLC没有程序也行吗?D7与D8不用定义吗?

网友C:
楼主发个程序大家参考下嘛

楼主:
只需要简单设定温控表,PLC什么程式也没写,所以没上传程式

网友D:
还能这样的?但为何是读到D7、D8上而不是其他?

网友E:
这个是系统自动分配的   之前玩过一次     不过我用的是MODBUS    因为还要带两个变频器     这个温控器感觉还行    程序也很简单    无程序   可以跟   FX    Q     以前基恩士   与欧姆龙自己的PLC       就是价格有点贵    一个500多银子   802/804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能这样的?但为何是读到D7、D8上而不是其他?

经常玩,在温控器里面定义存储器D的起始数值,然后一个温控器占用30个D。

网友G:
楼主高手,不写程序也可以?我玩过的和9楼一样,写点程序,RS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玩,在温控器里面定义存储器D的起始数值,然后一个温控器占用30个D。

确实是在温控器里面分配的,占30个字

网友H(2017-12-16):
如果批量连接温控表要怎么接线呢?要接三十多个

网友I:
不用写程序,直接有默认寄存器吗?温度可以在寄存器直接设定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批量连接温控表要怎么接线呢?要接三十多个

从站有限制的吧,并联

网友J:
涨见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K:
方法不错,就是温控价格有点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从站有限制的吧,并联

目前是用触摸屏直接通信,一个口可以接24个,用了两个口,后果是触摸屏卡死。所以在研究用485模块直接跟PLC通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目前是用触摸屏直接通信,一个口可以接24个,用了两个口,后果是触摸屏卡死。所以在研究用485模块直接跟PLC通信

这么多温控直接用模块更经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