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发现论坛里的关于PLC应用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要么多轴多伺服,要么就是远距多站点传输。说实话俺看不懂。不过其实PLC用于低端简单控制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很多小品牌的PLC价格相当便宜。解决些小问题也就几百块钱加上个把小时的编程。省心省力。
比如这次俺朋友的一个别墅,因为准备双方老人都来住,所以老人的房间及所有卫生间都加装了应急报警按钮。施工人员仅各按钮串了根2芯双绞线至弱电箱,然后甩摊子跑了,所以找到俺给出个主意,4层8个按钮,这要是按下去一个要一个个去找太麻烦,说能不能搞一个可以知道是哪个位置按下了。因为他家搞了个较复杂的泳池和按摩池等洗浴设备作为他自己公司的招待场所,俺给设计的用PLC自动控制。恰好还有几个输出点和2个4-20MA模拟口未用,且控制箱和弱电箱间多留了根网线。网上给买了两个BCD编码LED模块,占用4个输出点做电源和模块的4,2,1控制点,直接控制报警器和显示模块显示0-7恰好8各位置点。然后根据24V/0.02=1.2K在模拟口串接1.2K(1W)电阻,PLC内测量输入值4000左右,然后根据24V/0.004=6K-1.2K=4.8K/7=700左右,在自己的杂物箱里翻出一些510欧、1K、2.2K,。。。电阻,焊接成依次从4.7K-510欧阶梯下降的共8组,和双绞线一起并接于按钮的常闭端上,让朋友跑腿依次按下按钮,然后查看模拟口数据在60-3000左右。恰好能区分开各按钮。就设置了3400左右的阀值作为电源启动,各按钮数值中间位置作为上下限范围值,随便编了个1,2,4端的输出以便显示0-7数字。上机一次通过。前后额外花了50块钱外加半天的时间就解决了朋友头痛好几天的问题。最后朋友请吃大餐。
之所以啰嗦这么多,只是给新人一个思路而已。PLC做一些简单的控制一样可以让你有成就感。

网友A:
不错,灵活运用。PLC不仅仅能用于工厂自动化。

网友B:
应急报警按钮
这类关乎安全的装置,要求比较高,尽量不要采用这类设计。

网友C:
楼上这盆冷水泼的,拔凉拔凉的。

个人也赞同,关乎生命安全的,用杂物箱翻出的东西来做,总感觉有些不妥。

另外停电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也许安装了好多年都用不到,可是用一次就是救命的,可靠性又如何?

个人看法而已。

网友D:
做比不做好。

楼主:
楼上关于安全的问题我也考虑过,首先此PLC不单纯给这个报警装置使用,实际是给他的负二层泳池和按摩池系统设置的,这朋友好游泳,所以24小时开着,假设PLC故障,只要家里有人不用很久就能发现,因为白天最少将近7-10个小时的循环过滤和消毒的时间,泵有些噪音可以听到的(所以强制夜间除非手动否则不运行泵类),家里常年有人,可以用泵是否长时间不运行判断是否PLC故障。
抛开PLC故障,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输入信号故障,假设信号回路断路,模拟量输入为0,会出现报警声音及显示0号,也交代了朋友0号如果没按下出现报警,代表整个回路有断路现象。如果模拟量模块坏了或保险断了,通常也是给出0值。所以可以尽快发现故障。
具体到所谓的元件问题,当然我不敢保证我用的就是好东西,但是虽然杂物箱内翻出的,但都是新的未用的金环电阻。
系统的安全是相对的,日本的核电站还能融了那,何况只是家庭用的额外加了一层保险的装置。我认为当时那个设计可能是使用485传输位信号,我想他用的这套不一定比我的更安全。
当然在不增加太多资金的情况下,多考虑一些保险系数是必须的。

网友E:
电气工程师设计掌握一个原则:安全可靠。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自有执法部门找来的一群砖家来评价其设计。永远记住,做电气工程头上悬挂着那把叫啥来着的剑。

网友F:
首先对您的能力表示肯定,但干咱们这行,要注意安装规范和国家的相关标准!

楼主:
其实俺啥都不是,既不是电气工程师,也不是专业搞工控的。只是一个有一级建造师证的装饰工作者而已。当然经常设计及绘制建筑电气图纸而已。所以对PLC编程的设计标准和规范啥的确实没精力去研究。因俺从事的也是需要研究标准和规范的职业,所以也清楚这些标准和规范即使再迂腐在设计上也要遵守,然后去施工中变更。
俺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并不是针对专业编程人员,再说俺在这方面的学识也没那能力去做。只是给那些刚入行或者像俺这样只是利用PLC的便利性投机性的在某个时刻减轻或者达到某个功能或目的。即不做成成品批量销售,也不靠程序编写的规范、漂亮获得啥声誉。只要能符合客户的要求(甚至客户的要求都是俺提供给他的)即可。所以俺说是低端应用嘛。再说俺扔下了将近25年,对PLC的认知已经面目全非了。
其实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让各位专家有时候也不要局限于某种框框内束缚自己。只要能达到目的管他是怎么实现的。
俺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不少专家钻牛角尖的。甚至是很简单的问题都能无限复杂化。意义何在?
注:此程序实际已经在朋友家运转了大半年了,老人到没用到过,被熊孩子折腾了好几次,但是每次都准确的指出了房间位置,朋友很满意。我想朋友应该不会找专家查验是否符合国家规范和设计标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俺啥都不是,既不是电气工程师,也不是专业搞工控的。只是一个有一级建造师证的装饰工作者而已。当然经常设计及绘制建筑电气图纸而已。所以对PLC编程的设计标准和规范啥的确实没精力去研究。因俺从事的也是需要研究标准和规范的职业,所以也清楚这些标准和规范即使再迂腐在设计上也要遵守,然后去施工中变更…………

说的挺好的

网友H:
有创意,用固定电阻给出模拟量,两根导线。

楼主:
谢谢各位顶帖的漏油。看到漏油提到设计标准规范啥的,俺特意去搜了下,但是没搜到啥强条(国家强制性标准),只是搜到一些书本上或者某些企业的关于设计上的规范或建议性标准,因为对这行业不是很熟悉,所以真的希望明白人能提供一下国家标准或强条,让像俺这样的懵懂者注意该注意的地方。
说到设计,说说前几天俺遇到的一个事情,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坏了,测量是内部短路造成跳闸。拆开检查并测量后发现竟然是某个微动开关未复位(门关闭后压下,打开后因微动开关稍微有些错位无法复位),门关闭一共压下3只微动开关,竟然有两只是互锁电源的,只要有一只未按设想动作的结果是短路电源?说实话这种设计俺都不知道是根据啥,但是这可是普及型的家用电器设备。格兰仕也是专业微波炉企业,这种问题按理说应该避免。当然没功夫去全部了解它的线路,也没去想为何这样设计,但是这种设计在俺看来是一个BUG。应该避免的东西。
起始俺发帖的目的只是希望能让我们的论坛活跃一下,通过俺这几个月的瞎逛,发现论坛过于拘谨,提问→回答型的只能解决一些应急楼友的问题,但是对提升大家的知识面及设计理念真的没啥太大的作用,为何不版主发几个讨论帖,针对容易出现的设计上的一些模块或子程序进行大讨论,而不单纯的仅仅是求程序然后复制粘贴,我想自己写的才是真的东西。
比如安全方面:应急按钮通常都是怎样设计?怎样保证其不出问题?有无国家强制性标准?假设元件、线路、PLC、接触器等故障怎样保证还能正确反应等等,其实这样的讨论俺觉得才能让大家能在技术层面上得到提升,即使你是专家,也总有疏忽或者想不到的地方,集思广益才是吸引大家的条件。否则只在出问题上来问问,会让很多有学识的人才埋没了。
比如上面那个应急按钮,俺只知道必须用常闭接点,但是具体到PLC内部俺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保证在PLC出错时怎样保证其还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