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伦茨伺服控制器坏了参数怎么导出啊?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8-16):
最坏情况就是完全故障还能导出参数吗?

网友A:
修好导出或者更换保存参数部分的硬件。

楼主:
哪各部分是保存参数的,怎么把参数备份到电脑里面?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啊!我这边也用的。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谈论,加QQ:513216039

网友C(2022-03-30):
谢谢大家分享,希望分享更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