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和昆仑触摸屏写入地址不对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2017-08-16):
我在触摸屏写的地址是Y60,确定之后变Y3C,请是哪里设置没有设置对,串口485. 求解

网友A:
你输的十进制,软件给你转成了十六进制,试一下就知道了,比如你用PLC强制Y60为ON ,看你软件上的组态有没有对应变化就行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
没有反应

网友B:
要在设备窗口里新建变量,才有反应‘

网友B:
要在设备窗口里新建变量,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
已经处理好,60应该写0060
三菱Q系列PLC和昆仑触摸屏写入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