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如果想把Un\Gxxx的n    xxx作为输入变量,可以做吗?

网友A:
不行~~那是固定位置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做西门子系统多年的缘故,还是三菱还不够深入原因。三菱编程的灵活度和西门子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可比较的。西门子里面什么都可做变量,连网络的注释就可以用字符串变量读取。

楼主:
如果可以多好啊!4轴控制逻辑几乎没区别。如果将n和xxx作为变量,就可以只写一个程序块,在不同轴时,外部改个值,就可以控制不同的轴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吗?反正这样的程序在西门子里很好做。

楼主:
才4个轴的程序,还不是完整的程序,傻乎乎的重写4遍,真无语了啊!

网友B:
引用楼主daniel4587于2017-08-16 10:38发表的 如果想把Un\Gxxx的n    xxx作为输入变量,可以做吗? :
如果想把Un\Gxxx的n    xxx作为输入变量,可以做吗?

可以的,XXX可以直接线Z做指针,n也是可以的,以前用过,但现在没找到案例

网友C:
Un\Gxxx 就是实际地址,有的可读,有的可写,有的可读可写,三菱可以FB编程,所以这些地址可以用作IN,OUT ,IN/OUT变量。

三菱结构化编程是不如SIEMENS,这不可否认,但你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人家啊,呵呵。

楼主三菱用得不爽,可以用SIEMENS啊。SIMOTION,PORTAL,肯定是高大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做西门子系统多年的缘故,还是三菱还不够深入原因。三菱编程的灵活度和西门子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可比较的。西门子里面什么都可做变量,连网络的注释就可以用字符串变量读取。

一口水喷在显示器上,西门子300系列模拟量模块换个量程都要拿下模块转量程块,注释也不随程序下载。

网友E(2017-09-24):
当然可以,这个变量必须是和变址结合,比如U0Z8/G800Z9  两个都可以变 我曾用在P8模块的FB上

  • 下载积分:+1(lit25444) 好贴好贴!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