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步进编程S标志一直闪烁,怎么解决?

楼主(2017-08-16):
我用三菱的gxworks2编程。
步进程序里面
set s0
stl s0
ld s0
一直闪烁,不处于常亮状态

楼主:
尝试另外一种编程,这次没有闪烁但是最后一步步进不跳转,不能实现循环

网友A:
你一直在置位S0,你试试脉冲驱动S0.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B:
你要清楚的知道步指令是进行下一步,上一步才会复位,你第一次就是上一步一直接通,下一步导通复位上一步然后再到上一步,一直这样循环,就会出现你说的闪,你的第二次这种,没有结束步,你可以有2种做法,一种就是循环你做的这部分程序,那就是在结尾在置位你开始时候的步,一种就是不循环你现在的程序,那就是结束现在的程序,那就在这个程序最后复位最后那个步,

网友C:
看资料啊,无语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ld m8002
set s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