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分拣线,求助编程思路

楼主(2017-08-16):
扫码检测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不同发送给PLC 3个不同的开关信号,来分类产品类型,产品通过传送带传送,ABC传感器检测产品到达,根据不同类型产品到达不同工位后,气缸推出, 实现分类。PLC采用S7-1200,求助编程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在检测识别系统位安装一个光电,用以检测产品的到来。假设从检测点到A点产品要移位8次,到B点产品要移位9次,到C点产品要移10次,则检测到产品是A品时,将H10000000拷入移位指令的设定数据寄存器,当下一个产品到来时右移一位,当第九个产品来时,产品刚好到A点,这时移位指令的目标寄存器内的值等于0,使其A点执行器动作输出!B点产品类似。将H100000000拷入。。。。。。。。

网友B:
填表,先入先出。

网友C:
传送带上设路径编码,识别系统只是将这个路径编码根据产品的不同直接送到相应的数组中,气缸上的光电开关识别路径码进行比较,然后执行。执行后这个相关的数组重新排列前移。

网友D:
这个意思!有可能第一个产品去C区,而第二个产品去A区。那么就成了〞后进先岀〞
谁先出是没有规律的。

网友E:
有什么难度 3个位置 数据移位对比就搞定了 检测系统 先区分出是 1 还是2 还是 3 然后计过了多少个 气缸 a b c处加传感器 检测到产品就数据对比 如果对不上 就不动作 同时把数据传递给下一位 如果对的上 就动作 同时把数据清零 防止重复动作

网友F:
1. 检测系统队列,AABCC AAAAAAAA BCBBBBCC,先进先出。
2. 队列头部,考虑到头部最多有三个同时检测,分别定义为起始地址相同不同变址。
3. 检出系统,同一周期分别比较三个位置数据,检出清零,等于零时再变址。

网友G:
如果靠A、B、C位置的光电开关检测是第几个产品的话,还是用先入先出好点,毕竟你A产品在A位置推走了,后面的感应到的产品是第几个也相应变化了。

网友H(2018-07-31):
用个轴做横移就搞定了

网友I:
可以做到跟踪N个产品位置。

网友J:
三个移位而已,没楼上大师说的那么玄。

网友K:
有个笨办法,用两次先进先出分别对应A点个B点。

网友L:
ABC三个工位,假设你1号产品是C的,2号产品是B的,3号产品是A的,这就是先入后出了,综合思考一下,是有很多种情况的,不能简单的靠“先入先出”来编程。

网友M:
不知道用计时来做可不可行呢,我计算出当前产品去目地地的时间,然后当时间到那就是我当前的产品到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可以做到跟踪N个产品位置。

请问大师 您是如何做的跟踪每个产品的呢,输送带上面的产品是随机的,而且又不是固定距离,最关键的问题是输送带是一直在走的,产品一直在运动  又不好用移位,请问大师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ABC三个工位,假设你1号产品是C的,2号产品是B的,3号产品是A的,这就是先入后出了,综合思考一下,是有很多种情况的,不能简单的靠“先入先出”来编程。

可以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师 您是如何做的跟踪每个产品的呢,输送带上面的产品是随机的,而且又不是固定距离,最关键的问题是输送带是一直在走的,产品一直在运动  又不好用移位,请问大师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都不是问题

网友K: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O:
想完才发现是远古贴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速度不变,plc里做个脉冲和传输频率一样的信号,变的话多个检测传输频率传感器或者看设备有没有速度信息可以读取在到plc计算一下,思路是三个推货点设3个D,检测到的型号以k1+n(距出货点的间隔个数)个0加到对应设置的D上,三个D都按传输频率循环右移,然后就是判断D是单还是双,每次单是就推出对应点,判断方法一时想不到,实在不行在程序末把3个D的数据移到新D上,左移15/31位,判断是不是0就好了(符号用的三菱的,别介意哈

网友M:
请问各位大神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