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今天碰到一件事情,一直想不清楚。我帮别人的工厂接的线,他们自己用了变压器,从三相的U相拉出的线,接成220VAC。我自己在另一边接了个控制柜,也用了变压器,从W相接根线过来,同样是220VAC。通电之后正常,也没什么跳闸之类的。无意中检查的时候,发现控制柜类W相和地线之间是有电阻的。但是,我从控制柜的电源断路器的上端,发现U相和地线是有电阻的。我师傅说,没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电阻。为什么不会跳闸。

网友A:
UVW三相对地线如果没有电阻,那不就接通短路了,那上游开关就该跳闸了。

网友B:
電阻多少?

活電量測?斷電量測?

网友C:
电阻是个比较大的值

网友D:
UVW
还是RST
或者L1L2L3
隔行如隔山

网友E:
晕,俺一直以为是A、B、C三相。N零线、PE接地线。这次长知识了。
不管三相四线TN-C还是三相五线TN-S,零线和地线理论状态下是导通的,只是四线制是箱内并接而五线制是总电源处并接而已。相线和零线间只要有负载就有电阻,电阻的大小和并接的负载大小有关。既然零线和相线间肯定有电阻,那么地线也肯定和相线有电阻。这没什么疑问。

网友F: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家里的灯泡一样,正常情况下接零线和火线,如果接了地线和火线,没有漏电保护器的情况下一样的可以工作。
菜鸟的工控人生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控制有个总断路器控制电源,把万用表调到蜂鸣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相与零与地直接都不会短接,也就是说万用表不会蜂鸣。但是我碰到的情况是总断路器的U相与零相短接,T相与零线也短接。这种其实很危险的。用电阻档量了一下发现电阻只有零点几。一直想不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控制有个总断路器控制电源,把万用表调到蜂鸣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相与零与地直接都不会短接,也就是说万用表不会蜂鸣。但是我碰到的情况是总断路器的U相与零相短接,T相与零线也短接。这种其实很危险的。用电阻档量了一下发现电阻只有零点几。一直想不通。!!!!

这是变压器的次级的星型接法,看一下三相变压器的原理就知道了。。。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G:
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强电比弱电简单多了。

网友H:
楼主你把断路器内部的电子电路测量进去了

网友I:
你量到的电阻或许是变压器线圈的电阻,应该把变压器脱开再量。